光纤环网工业级交换机什么是光纤环网工业级交换机

楼主(2019-04-29):
    什么是光纤环网工业级交换机?一般的以太网交换机不能作环形的网络,因此一但形成环形,会形成广播风暴.但是环网结构有自身的优点,比如有冗余性、可靠性等优点.环网上的某一路链路断开,不会影响网络上数据的转发.因此在很多工业通信领域引入了环网交换机.

工业级交换机

    环网交换机可以组建环形网络.每上交换机上有两个用于组环的端口,交换机之间通过手拉手形式构成了环形的网络拓扑.环网交换机采用了某些特殊技术,避免了广播风暴的产生,同时又实现了环形网络的可靠性.主流的环网交换机均为工业交换机.

网友A(2019-08-0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