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ance画面组态时SD控件的小数位设定

楼主(2019-04-29):
freelance 画面组态时SD(模拟量显示)控件的小数位改不了是因为啥?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freelance 画面组态时AD(模拟量显示)控件的小数位改不了是因为啥?请高手指点。谢谢!不好意思是AD

网友A:
通道里面也不能修改吗

有一个fraction 这个就是位数

如果实在不行 在画面上面用round函数也可以

网友B(2020-09-25):
修改显示小数点的图.jpg在这个地方修改显示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