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控制,求大神推荐控制卡

楼主(2019-04-29):
松下A6电机,单轴控制,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减速机,高速往复旋转,角度为10度,选用什么控制卡好?求大神推荐

网友A:
固高的控制卡,国产。

进口的翠欧的,英国的品牌

网友B:
雷塞的也可以的啊,好多国产控制卡都很不错,支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高的控制卡,国产。进口的翠欧的,英国的品牌

本人小白,请问电机-联轴器-减速机-待测件  测试待测件的动态响应,电机编码器反馈的位置速度信息 与 待测件的位置信息  误差大不大呢?(其中减速机为三级行星齿轮减速机,减速比为100) 是否需要采用全闭环控制模式?如果采用全闭环控制,怎么处理?(1. 传感器返回的是什么? 2. 传感器返回的信号是返回驱动器还是控制卡?怎么实现全闭环?),问题有些多哈.....,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塞的也可以的啊,好多国产控制卡都很不错,支持国产

像我仅需控制单轴,实现电机带减速机,高速往复10度,(1秒正反转20次),那种更加经济,且能实现功能的呢?(在校小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固高的控制卡,国产。进口的翠...

这个看楼主的控制精度误差是多少,如果要求太高,就必须用位置控制,而且还是闭环控制,所谓的闭环控制,我认为就是需要读取伺服驱动器的反馈位置,然后在比较反馈位置,进行调节位置。

网友A:
另外楼主如果是单周往复运动,类似直线运动,建议plc就搞定啦。

网友C:
首先PLC就不要想了,达不到要求的; 你现在减速比1:100 往返10度 10次/秒

<此处内容被屏蔽>都是同一方向无加减速变化,那么你的电机每秒需要转 100*10*20=20000度

也就是55.56圈/S   等于3333.3r/min 这个还是假设状态, 那么首先你伺服电机得选个额定3000最高转速6000的电机,电机瞬时飙到4500 左右应该是常态。控制卡如果国产选固高(GTS -VB  控制周期250us)的吧,用着还是不错,国外的不熟悉。做这个实验你就使劲提加速度跟减速度吧;这个实验闭环会比开环速度快一些,精度高一些,前提是你能调好卡的闭环参数。  闭环原理就是 伺服驱动器走速度模式,位置环在控制卡这边计算,控制卡给伺服发-10v-+10v 对应伺服正负最大转速  伺服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接入到控制卡中;  开环原理是伺服自己走位置环,控制卡只发送了个目标位置。

网友D:
如果要经济实惠,某宝上直接淘一个,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PLC就不要想了,达不到要求的; 你现在减速比1:...

听君一席话,醍醐灌顶,首先,怪我没有表达清楚,我们这个测试中,转动的角度在 1-15度 之间,转动的角度越大,相应的每秒往复的次数越小,   假设无加减速的直线同向运动,转过的角度基本为 100*10*8=8000度=22.3转/秒=1334 r/min  。

其次,我们采用的是松下A6电机+23位增量绝对式共用编码器(一圈839万脉冲)+驱动器, 假如使用驱动器的位置控制模式,再选择高输出的控制卡,经过电子齿轮变速,是否也能控制较高的精度呢?(主观感觉电机编码器精度很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采用您所说的(“伺服驱动器走速度模式,位置环在控制卡这边计算,伺服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接入到控制卡中”),此处的的编码器指的是在减速机一侧添加的外部编码器 还是指 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 因为看过一个帖子,说电机自带的编码器不接伺服驱动器,则电机不会转。

网友E:
泰道控制卡考虑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首先PLC就不要想了,达不...

哦 按照你这个速度那确实压力不大了。

1,23位这个参数说实话就是个虚值,好多控制器跟松下对接都是降频处理,最高也就17位的样子。一般都是调节电子齿轮,10000脉冲/圈 精度没什么问题(根据实际工况况),这个标准对卡的输出要求就是500K (PLC一般都是200K  国内低端卡500K,高端一点的都是几兆);

2,编码器接入到控制卡,这个编码器信号是伺服驱动器模拟输出的,可以自己设置的,你可以让伺服驱动器接收10000脉冲转一圈,然后每转一圈在反馈脉冲10000个     伺服驱动器这边相关需要修改的参数有三个  电子齿轮分子  电子齿轮分母   每转模拟输出脉冲(倍频后)

功能不难,想偷懒那就PLC   想多学点那就控制卡,起码可以多巩固下高级语言

祝好

楼主:
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网友F:
高级优秀,涨知识了

网友G:
1S正反转20次,用普通PLC很难做到了(用基恩士的还勉强,基恩士的程序不大扫描周期小于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