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水箱比搪瓷水箱供水系统好在哪里

楼主(2019-04-29):
目前我国85%的搪瓷水箱供水系统,由于水箱的菌藻、锈蚀污染而无法达到供水水质标准。由整体优质的SMC水箱板拼装而成。玻璃钢水箱特点是采用食品级树脂,因此水质好,清洁无污染;完全可以作为饮用水水箱!前提条件是:必须要采用食品级的树脂。玻璃钢水箱是工矿企业、民用住宅等公共供水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璃钢水箱普遍采用组装式玻璃钢水箱,解决了上述问题,玻璃钢(FRP)水箱具有无泄漏、无变形、无污染、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并且组装容易、外形美观,可根据用户需要组装成不同吨位的水箱。简述玻璃钢水箱的制作方法:玻璃钢水箱的制作流程:1、焊槽钢:槽钢根据玻璃钢水箱尺寸焊接好,其大小与水箱底板尺寸相符,槽钢焊接完整后,对角测量尺寸,误差为±0.5cm,并且所有焊缝要连接均匀,排缝一致。2、焊槽钢时穿螺杆和垫片以备后用尽量多穿点,因为后续要用到很多螺丝,做好一步到位。3、连接地板根据玻璃钢水箱单板上的印号及说明,排列、连接玻璃钢水箱的底板,同时在两张单板之间添加密封胶条,用φ10的螺栓连接。使底板密封牢固,螺栓加力时要一次均匀加力,每个螺栓加力3-4次,不得一次性用力过猛,否则因用力不均匀而造成裂板现象。为了提高安装地板效率,我们决定一次连接10块,然后再组10块,后在把这两大块连在一起,水箱地板就算初步连起来了。4、连接侧板连接侧板的方法几乎和地板一样,不同的是侧板缝子处要用铁片连接。好在连接之前就把法兰口开好连接好,省的后面等水箱组起来打完玻璃胶后再开气味呛。5、加拉筋、堵头在所有连接拉筋十字角处先打玻璃胶。连接拉筋的内外铁片的螺丝口开的要稍微大一点方便后面连接拉筋。连接拉筋铁片时候要先紧外面的外层螺丝,再紧水箱内螺丝,后在紧外面的靠近水箱的螺丝。加完拉筋记得给水箱的四个拐角和底板侧板连接处的14个角处加堵头,记得多打些玻璃胶就行了6、组水箱顶板组顶板是整个工序中简单的一步,从水箱一边组起,一块一块的组,只要组起立每张板子是平行整齐的就行了,否则组到后几块板子时会放不进去的,那就要拆掉重新组。不用加橡胶垫和太多螺丝。7、紧水箱所有螺丝、箱内玻璃胶缝处打这是有先后顺序的,紧螺丝必须要在上顶板后(容易组),打玻璃胶之前(胶才能起到作用)。可以说紧螺丝对于水箱漏不漏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松了肯定漏水,过紧会把橡胶垫挤烂。要恰到好处就是凭感觉和经验了。给每个缝子打胶要到位,不能过多(浪费),不能过少(封闭不严漏水)。工作人员好戴上口罩,因为玻璃胶味道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味道特别浓。不锈钢水箱使用材料说明和隔板作用:不锈钢水箱这一种水箱,大家对它,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的,因为,网站中一直在进行其的学习工作,以便大家可以不断熟悉和了解这一种水箱,进而,来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基于此,接下来,将会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以推进该产品的学习进程,并同时,也可以趁热打铁,巩固学习效果。1.不锈钢水箱中,使用的是冷轧型钢还是热轧型钢?不锈钢水箱这一种水箱,其在材料上,一般来讲,采用的是冷轧型钢,因为,采用这一种材料的话,是可以让截面出现部分弯曲,充分利用弯曲后的承载力,从而,来得到好的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