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怎么通过串口给三菱FX5U发送信号状态

楼主(2019-04-29):
信捷XC怎么通过串口给三菱FX5U发送信号状态?

是直接发送mudbus rtu码?

网友A:
是用MODBUS RTU的对应地址就可以。0134的数据区,好像监视输入状态的数据区是1 10001 就是X00,论坛上MODBUS RTU的手册还有对应的数据区地址,把PLC的地址转换MODBUS数据地址。利用PLC通讯发送指令试试看,信捷我没有用过,,其实跟三菱的差不多 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