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9-04-29):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这些元器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1、接触器噪音大故障分析:由于接触器的衔铁表面有沙货生锈造成接触面不平,然后缺相导致接触器、开关变频等元件烧坏。解决办法:将接触器的负载开关打下,手动快速开关接触器,经过反复多次后,如果响声还是没有解除,需将其衔铁拆下磨平或者更换新的接触器。2、热继电器经常跳闸故障分析:1.电机过载2.选型不匹配3.老化或主线过小解决办法:看电机与热继的选型是否匹配;检查电机是否过载,确定电机正常使用时是否有此现象,有则需要更换新的主线。3、接触器和中继吸合不正常故障分析:线圈零线短路,中间继电器头坏掉不锈钢消防水箱优点:不锈钢消防水箱特点:不锈钢消防水箱一般采用SUS304材质的不锈钢板材,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对水质无污染,保证水质清洁卫生,不锈钢水箱板冲压成型,强度高、重量轻、外型整洁、美观高雅,水箱板一般采用高镍8.0以上3042B板,表面光洁美观、易清洗,由于表面有致密氧化层,耐腐蚀性能优越,密封性能好。不锈钢消防水箱是继玻璃钢水箱之后新一代水箱产品,其产品采用SUS304不锈钢板精工模压而成,造型美观、经济实用、主体以久不坏。不锈钢消防水箱与其它水箱相比,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水质清洁,防渗,抗震,抗冲击性能大,抗震性能强,永不生青苔,安装方便,无需维修,便于清洗等诸多优点。广泛适合于宾馆、***、高楼、学校、酒店等简述玻璃钢水箱的制作方法:玻璃钢水箱的制作流程:1、焊槽钢:槽钢根据玻璃钢水箱尺寸焊接好,其大小与水箱底板尺寸相符,槽钢焊接完整后,对角测量尺寸,误差为±0.5cm,并且所有焊缝要连接均匀,排缝一致。2、焊槽钢时穿螺杆和垫片以备后用  尽量多穿点,因为后续要用到很多螺丝,做好一步到位。3、连接地板根据玻璃钢水箱单板上的印号及说明,排列、连接玻璃钢水箱的底板,同时在两张单板之间添加密封胶条,用φ10的螺栓连接。使底板密封牢固,螺栓加力时要一次均匀加力,每个螺栓加力3-4次,不得一次性用力过猛,否则因用力不均匀而造成裂板现象。为了提高安装地板效率,我们决定一次连接10块,然后再组10块,后在把这两大块连在一起,水箱地板就算初步连起来了。4、连接侧板连接侧板的方法几乎和地板一样,不同的是侧板缝子处要用铁片连接。好在连接之前就把法兰口开好连接好,省的后面等水箱组起来打完玻璃胶后再开气味呛。  5、加拉筋、堵头在所有连接拉筋十字角处先打玻璃胶。连接拉筋的内外铁片的螺丝口开的要稍微大一点方便后面连接拉筋。连接拉筋铁片时候要先紧外面的外层螺丝,再紧水箱内螺丝,后在紧外面的靠近水箱的螺丝。加完拉筋记得给水箱的四个拐角和底板侧板连接处的14个角处加堵头,记得多打些玻璃胶就行6、组水箱顶板组顶板是整个工序中简单的一步,从水箱一边组起,一块一块的组,只要组起立每张板子是平行整齐的就行了,否则组到后几块板子时会放不进去的,那就要拆掉重新组。不用加橡胶垫和太多螺丝。7、紧水箱所有螺丝、箱内玻璃胶缝处打这是有先后顺序的,紧螺丝必须要在上顶板后(容易组),打玻璃胶之前(胶才能起到作用)。可以说紧螺丝对于水箱漏不漏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松了肯定漏水,过紧会把橡胶垫挤烂。要恰到好处就是凭感觉和经验了。给每个缝子打胶要到位,不能过多(浪费),不能过少(封闭不严漏水)。工作人员好戴上口罩,因为玻璃胶味道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味道特别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