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与西门子200smart通讯

楼主(2019-04-29):
请教一下 如何判断vw1076里的值而显示不同的代码, 例如VW1076里等于0 触摸屏显示 无 等于1显示 OK 等于2 显示 NG 需要一百多项

网友A:
用这个可以  内容自己写  有200多项

网友B:
需要多少位在“一般属性”里面设置

之后再去“标签”下去定义相应位的说明

网友C:
楼主程序里面用比较输出,等于0输出一个线圈,依次类推。

剩下的就是在触摸屏显示,或者可以用跑马灯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前提楼主必须是0-9顺序控制

网友D:
建议楼主采用宏来实现,这样的话,快捷点

网友D:
用宏做的话,就是不能显示中文,字符的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