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不会搜索

楼主(2019-04-29):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的AC800M在线或者进入测试模式时,不会搜索,一搜索就出现图片止显示的内容,然后软件就退出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在diagram上面有3中搜索方式

最简单就是ctrl+f

最全的搜索就是f12(最后一种)

能够搜索硬件和组态。

楼主(2019-11-23):
已经发现问题并解决了,每次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主页面message都停留在某一个库上面,就检查库程序,里面有很多未用的参数和无效链接,全部都删掉,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