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压力传感器的几个原则

楼主(2019-04-29):
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

  压力传感器要进行—个具体的测量工作,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原理的传感器,这需要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确定,因为,即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传感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传感器更为合适,则需要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以下一些具体问题:量程的大小;被测位置对传感器体积的要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方法,有线或是非接触测量;传感器的来源,国产还是进口,价格能否承受,还是自行研制。

  2、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量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干扰信号。

  3、频率响应特性

  压力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

  4、线性范围

  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传感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传感器时,当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5、稳定性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压力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6、精度

  精度是压力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传感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传感器阿特拉斯空压机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