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津液相色谱仪维修维护保养心得分享

楼主(2019-04-2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岛津液相色谱仪维修、维护、保养这些问题,该怎么做才能把色谱仪维护和保养好,甚至做到可以维修。

简直是无人不晓啊!岛津液相色谱系列产品分析可靠性高,性能卓越,具有超低的交叉污染、优异的面积重现性和极好的数据质量,而且产品设计精良,应用广泛,操作便利。岛津液相色谱仪的日常维修维护点分享,希望工作学习上有所帮助!

1、 定期清洗单向阀:将单向阀卸下,一般先用纯净水超声10分钟,然后用异丙醇超声10分钟。定期清洗吸滤头:将吸滤头卸下,用异丙醇超声10分钟。

2、定期冲洗检测池:把色谱柱卸下,在流速1.0ml/min的状态下先用纯净水冲洗30分钟,然后再用30%磷酸(色谱级)冲洗30分钟左右,再用超纯水冲洗至流出液为中性,后用甲醇冲洗,待用。

3、开始进样前30分钟开氘灯即可,节约灯的能量和使用时间。

4、流动相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所用流动相必须预先滤过和脱气,流动相一般贮存于玻璃不锈钢容器内。贮存容器一定要盖严,防止溶剂挥发引起组成变化。磷酸盐、乙酸盐缓冲液很易长霉,应尽量新鲜配制使用,不要长期贮存。容器应定期清洗,特别是盛水、缓冲液和混合溶液的瓶子,以除去底部的杂质沉淀和可能生长的微生物。

配制流动相用水需为WHH牌纯净水或经超声过滤后的纯化水,流动相配制好后先用直径为5cm,孔径为0.45um的滤膜,通过沙芯过滤器的过滤,然后在超声仪上超声。

不得将装流动相的容器直接放置与超声仪内,需放与筛网上进行超声。

半制备液相Essentia Prep LC-16P

5、六通阀的使用和维护注意事项:

样品溶液进样前必须用滤膜过滤,以减少微粒对进样阀的磨损。

转动阀芯时不能太慢,更不能停留在中间位置,否则流动相受阻,使泵内压力剧增,甚至超过泵的大压力;再转到进样位时,过高的压力将使柱头损坏。

为防止缓冲盐和样品残留在进样阀中,每次分析结束后应冲洗进样阀。通常可用水冲洗,或先用能溶解样品的溶剂冲洗,再用水冲洗。

6、色谱柱柱压升高的主要因素:

吸滤头堵塞。

②PEEK管接口处堵塞。

色谱柱的入口筛板堵塞。

④ LC-10AT/20AT/10ATPlus泵的单向阀堵塞。

7、色谱柱柱压不稳的因素:

泵内有空气。

泵密封垫损坏。

溶剂中的气泡。

系统检漏,找出漏点。

岛津实验室数据管理软件LabSolutions CS

8、样品峰保留时间漂移的主要因素:

泵中有气泡。

色谱柱未平衡好。

室内温度变化过大。

流动相成分发生变化。

该流动相是否适宜此样品的检测。

9、基线漂移的主要因素:

柱温波动。

流动相不均匀。

使用循环溶剂。

检测器出口阻塞。

流动相污染、变质。

流通池被污染或有气体。

流动相配比不当或流速变化。

10、检测器灵敏度不够的主要因素:

电压不稳。

波长设置不正确。

检测器池窗污染。

检测池中有气泡。

样品进样量不足。

流动相流速不合适。

11、色谱柱的使用和维护注意事项:

避免压力和温度的急剧变化及任何机械震动。柱压的突然升高或降低也会冲动柱内填料,因此在调节流速时应该缓慢进行,在阀进样时阀的转动不能过缓。

应逐渐改变溶剂的组成,特别是反相色谱中,不应直接从有机溶剂改变为全部是水,反之亦然。

一般说来色谱柱不能反冲,只有生产者指明该柱可以反冲时,才可以反冲除去留在柱头的杂质。否则反冲会迅速降低柱效。

选择使用适宜的流动相(尤其是pH),以避免固定相被破坏。

避免将复杂的样品尤其是生物样品直接注入柱内,需要对样品进行预处理或者在进样器和色谱柱之间连接一保护柱。

经常用强溶剂冲洗色谱柱,清除保留在柱内的杂质。

保存色谱柱时应将柱内充满乙腈或甲醇,柱接头要拧紧,防止溶剂挥发干燥。禁止将缓冲溶液留在柱内静置至次日或更长时间。

色谱柱使用过程中,如果压力升高,一种可能是滤片被堵塞,这时应更换滤片或将其取出进行清洗;另一种可能是大分子进入柱内,使柱头被污染;如果柱效降低或色谱峰变形,则可能柱头出现塌陷,死体积增大。

以硅胶为基质的填料,只能在pH2~9范围内使用。每次分析检测完成后,好用洗脱能力强的洗脱液冲洗,例如ODS柱宜用甲醇冲洗至基线平衡。

岛津液相色谱仪 LC-16

12、样品必须用直径为2.5cm,孔径为0.45m的滤膜针式过滤。如有明确要求需用离心过滤的,经离心过滤后取上清液即可。

总之,把以上十二条岛津液相色谱仪维修维护保养心得好好领悟,你的仪器会比别人的更好用、更加耐用,相信你也懂得很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