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行运行,你知造吗?

楼主(2019-04-29):
介绍几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可以不改动电机内部绕组而将三相电机改为单相运行。

小功率三相电机可改为单相电机,但功率要变小一点,A相作相线,C相作零线,B相接电容,电容回出接A相线,假若倒转,AB对换即可。ABC是任意设的 电容容量=瓦*0.07=微法

380V电机除去接地线(一般是最粗最长的那个),还有3个头。用220V的火线地线接任意两个头。然后用电容的两个脚一头接在空着的头上,另一头接在220V的任意一个头上,如果发现电机转反了,就换一个头。

把三相电机当单相电机用。即把123短接,45接220伏,6经电容(20~40微法450伏电解电容)接4上(接5反转),但功率小多了。如果不转,那就用同样办法接789试试

由于三相改单相后,有主线圈与辅助线圈的存在,各线圈的工作方式不同。使用久了会导致各线圈老化程度不同。三相改单相后输出功率将大大减小,自身的负载也将增大,使用时的负载范围将会很小

公式: 电容(微法)=额定电流 / (额定电压*功率因数)
公式中的参数就是电机铭牌上的,改完后的功率是原来功率的50-90%,主要取决于功率因数,转速不变。
一、加电容法

此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为标称功率的55%~90% 。C1为运行电容,C2为启动电容,都需采用电力电容器,其耐压值必须不低于450V。C1、C2的容量可按下式估算:
C1=1950I/U×cosθ
C2=(1~4)C1
式中C的单位为(uF);I为电机额定电流(A);U为电机额定电压(V);cosθ为功率因数,一般取0.5~0.7。
特别地,对于功率为1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不用C2,但C1数值要适当增大。可按C1=13I估算选取,式中C1的单位为(uF),I为原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电容的容量应选合适,否则电动机不能正常运行和温升过高。
对于只有几百瓦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容容量可按C=0.06P(Y接时)和C=0.1P(△接时)选取,式中C的单位为(uF),P为电机功率(W)。C1、C2容量可以相同,如转速太快,可加大负荷或减小电容容量,如转速太慢,可减小负荷或加大电容容量。
二、改进的加电容法
为了提高电动机的输出功率,C1的选取同“方法一”中的C1,C2、C3、R按下式选取:
C2=(2~4)C1
C3=2C1
R=0.25U/I

三、电容、电感移相法
采用一只电感(应注意电感L的载流能力)和一支电容从单相电源取得三相对称电压,按下图的方法接线,这种方法适应性较强,但要配置铁芯电感,也可以用单相自耦调压器来代替。对于较大的电动机宜采用此法。例如,当电机为2.2KW采用“△接”时,电容C选254uF,电感L选取78mH。电容C,电感L可按下式选取:
C=(Ssin(60+φ)×10^6)/(1.5WU^2)
L=(1.5U^2)/(WSsin(60-φ))
式中C的工作电容容量为(uF);L:电感量(H);S:电动机额定功率(VA);φ:电动机额定负载时的功率因数角(度);W:角频率(W=2πF=314)

四、配电阻法
电阻R的选配要得当。R值可选为两相绕组的电阻值的5~10倍。

五、加开关法
装启动开关K,便可以接入单相运行。

六、电子控制法
对于功率为2~3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移相电容的容量需达到200~300 uF或更大,由于耐压高,故体积大,价格高。而用本法则无需移相电容,经证明,当电动机采用“△接”时,转速不超过1500转/分,启动装置能有效地与之配合工作。

注: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一般每kW的额定电流约为2A,即2.2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4.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