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出个很难的程序,最好是指针的

楼主(2019-04-29):
哪位大神 可以给我出个题,很难很难的。来者不拒。多多赐教。本人精通西门子PLC。

网友A:
还有这事,那好,我想问你,1211C的加上信号板CB1241,怎么RXD常亮,那个TXD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这个论坛能不能转西门子论坛链接。我的问题在西门子论坛,想把链接发给您看看,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555319&b_id=50&s_id=77&num=8#a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事,那好,我想问你,1211C的加上信号板CB1...

TXD和RXD的对应是发送和接收数据。没有发送数据应该不亮的。你看看说明书,或者上网查下都有的。还有啊。那我问你S7-300的CPU的SF灯红灯亮怎么回事?? 你这么问有意义吗?
问我个逻辑编程的题。

网友B:
西门子安全PLC编程调试。

西门子1200运动控制,中的闭环控制

网友C:
搭建一套西门子冗余控制,并且简要说明

网友A:
对: wangxiangfei11 回复内容:对: 郭远林  还有这事,那好,我想问你,1... 内容的回复!这个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哥,下次遇到找你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安全PLC编程调试。西门子1200运动控制,中的...

 模拟量:S7-1200 PLC通过输出模拟量来控制驱动器。
? PROFIdrive:S7-1200 PLC通过基于PROFIBUS/PROFINET的PROFIdrive方式与支持PROFIdrive的驱动器连接,进行运动控制。
PTO对1200工艺对象来说做不了闭环,pto作闭环需自行编程,模拟量可以做,1200固件自己做处理。
3.是半闭环,不算是全闭环。实际上很多系统都是这样的半闭环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安全PLC编程调试。西门子1200运动控制,中的...

你们问的问题都带有个别性,不具有通用性,而且我说了是逻辑编程或者是数据处理的。
那我来给各位出个题吧。有64盏灯,在HMI上随机选择几盏灯(数量不限,范围为1-64),按下启动按钮灯依次亮并保持。
说明:灯亮的顺序就是手选择的顺序。

楼主:
我再给各位出个题,有一组数据(就按照real型的吧,数量>=2),进行排序.如何编程,最好不要用SCL语言。就SCL语言就不难了。

网友D:
我用的PLC是rslogix 5000 CPU   通过DP通讯的西门子120变频器,我从变频器读过来是一个字的的数据  ,请问下我通过PLC的什么指令才能把读过来的单整数转换为实际的浮点数呢???高手请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PLC是rslogix 5000 CPU   通...

AB_PLC直接用 MOVE指令直接把INT数据传送浮点就行,会自动转换的。AB_PLC很强大的。 我对AB不是很熟,对西门子精通。

网友E:
来做我们版主吧,西门子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提个需求,在一台PLC上(就叫它密码生成器吧)点击...

等着,没时间了,五一后给程序,还有我提问的两个程序,请问下有思路吗?能写出来吗?估计至少二三天内是写不出来。起码一个星期。哦 对了 还得上机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提个需求,在一台PLC上(就叫它密码生成器吧)点击...

随机数算是做好了,范围在0-10内,程序图片如下(图片顺序乱了,程序段从交到大看)方法为

线性同余法(不是自己乱造的,有依据的)

伪随机数生成公式:x=(kx+b) mod y,产生一个不大于y的随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提个需求,在一台PLC上(就叫它密码生成器吧)点击...

至于生成4为密码,这个可以调用4次这个快生成4个随机数组成密码,然后计时开始 半个小时后失效。PLC之间可以采用S7通讯。这些不是难点。难点是随机数的生成。

网友G:
我来出一题,请用西门子PLC和触摸屏写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

楼主(2020-01-03):
引用 网友G:
我来出一题,请用西门子PLC和触摸屏写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

程序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