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行星减速机因何会冒烟呢?

楼主(2019-04-29):
1、电机超负荷运转

行星齿轮减速机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减速机过热的现象,甚至可能将齿轮减速电机烧坏。这种现象一般是最为普遍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齿轮减速电机超负荷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应该检查减速电要的额定功率和这际负荷,并且调速到合迁的档位,二是润滑油的缺失,这种情况只需按时加注润滑油即可。

2、电机正反转频繁或起动次数过多

适当的减少减速电机正反转运行或频繁起动次数,或改用其他类型的电机减少电机的损坏。

3、齿轮减速电机电压过高或接线错误

如果发现伺服行星减速机电压过高是会产生冒烟现象的发生,这时候要适当降低电压,再检查接线是否出问题,如果发现要马上更正线路。

4、电机电压过低拖动的机器被卡住或润滑不良

这个问题电压过低或者电源线太细,都可能出现的问题,更换电源线能增大电压,如果发生过载现象应降低负载,也可以用一些降温设备降低温度减少发热量。

5、电机通风不良或暴晒

首先要检查电机风扇是否损坏或未固定松紧,要留意是否有影响通风的物体,要及时移开避免温度升高。

以上伺服行星减速机冒烟的原因有哪些就介绍到这里了,伺服行星减速机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冒烟问题时,我们应及时查找原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同时,按照正确方式对其进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