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运动控制器新手求助

楼主(2019-04-29):
我用的是trio mc403 现在在尝试松下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模式 按照图里红色线条的方法连接trio和驱动器 程序图片都在附件里 就是想让它转起来 但是一直不转 而且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把驱动器15引脚拔下后 它就能转 但并不受程序控制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 希望大佬指点 谢谢

网友A:
同为新手,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吗?给你个建议你做下排查,找一个低于10v的电源,干电池也可以,从松下14 15引脚输入(不会有损坏),如果电机转动,则证明trio 的analogue out引脚未输出电压,也就是trio程序出问题了。

你试试以下例程:

BASE(0)

UNITS=2^17

SPEED=5

ACCEL=SPEED*100

DECEL=ACCEL

WDOG=1

SERVO=0

MOVE(5)

楼主:
回复内容:我速度控制模式成功了 但现在位置模式还没成功 方便加个微信交流交流吗 18252583731

引用 网友A:
同为新手,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吗?给你个建议你做下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