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OP27上传备份!!

楼主(2019-04-29):
单位有一款老式西门子 OP27 触摸屏,

问一下西门子 OP27 触摸屏的编辑软件用winccflexible 的那哪个版本可以上传备份文件2005还是2008,还是必须用PROTOOL 软件。

简单说一下吧,怎么简单备份,谢谢各位大神!! 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A(2019-07-09):
这么老的,备件都没有,你备份了有什么用?我们以前单位用过,后来换新的了,这个好像用PROTOOL,你查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