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地下诱导通风系统应该如何布置

楼主(2019-04-30):
1)合理设置主干线为设置出稳定的活塞式空间,要因地制宜,根据工程实际形状及进、排风口的部位,先设置主干线,再设置辅助喷嘴对空气进行搅拌,避免污染物在近地面处积聚、产生死角。综合考虑车位的分布和车尾(污染物排放处)的方向来布置喷嘴,尽可能使清洁空气主流场位于主车道上,而将辅流场布置在停车位上,与主流场风机形成一定夹角,及时稀释汽车入库过程中尾气排放的有害物。2) 防止气流短路由于地下车库中送、回风竖井的布置受地面建筑等许多因素制约,有时送、排风口相距很近,这时就需要利用喷嘴来虚拟分隔,设置好流程,防止短路。3) 选择相应的喷射角度在布置喷嘴时应考虑因层高不同而调整喷嘴的安装倾角(与水平面夹角),如层高h≤4m则取15°;4<><><p="">4) 诱导风机的间距设置“以允许的射流最小边界速度来确定作用宽度,以允许的最小核心速度(即末端控制风速不小于0.5m/s)来确定射流接力长度”来确定布置间距,这两个控制参数即可确定单个射流的作用面积。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应用场所有不同的布置参数,要避免以往纯粹按单个诱导风机的作用面积来布置的现象,应结合具体情况分析确定。5) 对电梯间保护电梯间及其前室、梯间入口等处为车库中人员停留时间较长的区域,应对电梯间或其它的入口进行负压保护。如将此处作为清洁空气的起始端,布置诱导风机时不要让气流射向此区域。6) 与机械排烟系统的合用可以在双速排烟风机入口集中设置电动百叶排风口,平时常开,火灾时关闭。电动百叶排风口后采用电动调节阀与排烟风管连接。平时,双速排烟风机作为诱导通风系统的主排风机,低速运行,由诱导通风系统自动控制启闭状态。火灾时,双速排烟风机转入高速运行,电动百叶排风口关闭,排风口后面的电动调节阀打开,接通排烟管路,进行排烟。详见图3。隧道照明灯具必须具有的特性防水特性:一般山洞,地下通道称为隧道,在这种环境下,地下水是在所难免的,所用照明必须要防水,要不然直接影响灯具的寿命和使用安全。防腐特性:隧道照明的环境都是比较恶劣的,在隧道内车来车往,在加上车尾气排放,一定在灯具表面做特殊处理,要不让灯具寿命也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