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设备,分别用的是三菱FX3U/3GA的plc,程序可以用一样的吗

楼主(2019-04-30):
同样的设备,分别用的是三菱FX3U/3GA的plc,程序可以用一样的吗

网友A:
我之前改造别人设备,里面3U/3GA都有,程序一样的,只需要下载时候改一下PLC类型。特殊指令没有试过太多,但是问题应该没啥。

网友B:
1)打开编程软件,打开编写好程序
2)使用编程电缆连接好PLC和电脑,设置好通讯参数
3)点击程序下载

已有程序,工程——更改plc类型——电脑连接plc——plc写入

可以试试

网友C:
基本一样  直接更改PLC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编程软件,打开编写好程序2)使用编程电缆连接好...

您好,设置通讯参数这个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D:
1。有一些指令不一样的。

2.断电保持寄存器有不一样的。

3.其他……

价格差很多的 ,具体看程序决定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E:
问题不是很大,但需要你自己注意到一些特殊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