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射流风机工作了一会就不工作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30):
主回路的所有接线柱全数紧一次。(线头松动可能导致跳闸)2、将热继电器的保护值往大调,试一下。还不行的话检查是否热继电器型号选用过小。3、用钳式电流表卡一下运行电流和风机的额定电流核对下。如果制冷正常,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和冰箱一样,当达到温度后压缩机就停机了如果不制冷就是外机散热器脏了引起的热保护或系统脏堵或加氟加多了引起的高压保护,过流保护或电容坏了,容量减小,引起的过流保护或电压低引起的低压保护据你所说,你的空调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外机散热不良,引起过热保护所致。常见原因:外机冷凝器(散热片)脏污,影响散热。清洗即可。-外机风机运行电容,容量减小,转速变慢。更换即可。-外机前面或上面有东西影响排风和进风,拆除即可。射流式曝气器的原理是?射流式曝气器的原理:在泵叶轮高速旋转下,液体以高的速度从喷嘴喷出,高速流动的液体通过混气室时,会在混气室形成真空,由导气管吸入大量空气,空气进入混气室后,在喉管处与液体剧烈混合,形成气液混合体,由扩散管排出,空气在水体中以细微气泡上升,在整个过程中形成高效的物质传递。性能特点:1、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安装方便。可根据曝气池的特点,污水处理量的大小以及进池污水指标等灵活选择布置方式、潜水深度、使用台数等。2、曝气效能高,应用范围广。由于其高速的射流流态,液气混合充分,氧吸收率高,动力效率高。比传统曝气池处理效率高34倍,曝气时间可明显缩短,并适用于各种污水处理,包括推流式曝气池、混合曝气池、延时曝气池、氧化沟、氧化塘等。3、系统简单,无堵塞,可靠性高。由潜水电泵及喷射口组成,从而使水体搅动与充氧同时进行,气泡细密,既可获得较高的氧气转移率,又具有叶轮无堵塞等优点。强有力的单向液流,造成有效的对流循环,且电机负荷随水位的变化很小。无需鼓风机等设备,系统简单,除吸气口外,其余部分潜入水中运行,噪音小,设备安全可靠。4、投资和运行费用低。由于射流曝气机适用于较深的曝气池,减少了占地面积,系统简单,节约投资费用,处理效能高,节约运行费用。5、射流器为全不锈钢制作,防腐耐用。射流曝气器就是为微生物代谢和污染物氧化提供所需的氧气;它还起到搅拌混合作用,使污泥维持悬浮状态并均匀分布。供氧可以通过鼓风曝气和机械曝气来完成。鼓风曝气中,压缩空气通过淹没式的曝气头以上升气泡的形式进人混合液;机械曝气中,混合器剧烈地搅动水面,使得氧气通过气液传质进入水中。在曝气池内,鼓风曝气系统利用压缩空气通过多孔曝气头、穿孔曝气器装置、水射器或静态混合器进入曝气池。多孔曝气头和穿孔管曝气适用与推流式的曝气池,这种曝气池有较长的廊道和较小的过流断面。一般曝气头被安放在曝气池的底部,这样在曝气时候产生不断上升的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