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塔产生什么作用,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9-04-30):
冷却塔的作用是将携带废热的冷却水在塔体内部与空气进行热交换,使废热传输给空气并散入大气中。通用术语“冷却塔”是用来描述直接(开路)和间接(闭路)散热设备。
冷却塔通过将循环水以喷雾方式,喷淋到玻璃纤维的填料上。填料提供了更大的接触面,通过水与空气的接触,达到换热效果。再有风机带动塔内气流循环,将与水换热后的热气流带出,从而达到冷却。
间接或闭路冷却塔的空气和冷却水是隔离开的,不同于开放式冷却塔,闭式冷却塔拥有两个独立的流体环
使用冷却塔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降温效果,降温效果取决于散热片、风机风量。冷却塔使用水量,通风条件,安装位置也会对其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冷却塔的散热片和风机风量对降温系统的影响:
一、散热片:是冷却塔的关键部件,小型塔一般采用PVC片材热压或热吸式,大型塔会采用木材,主要目的使空气与水的接触面在不影响风阻时,越大越好,同时热交换率也达到*,散热片影响传热的效果的两个参数,主要是散热片形状和高度,在进行水塔安装,尽量不要损坏散热片,以免散热片水流不畅。
二、风机风量:其主要加速塔中空气流动,加速空气与水的热交换,带走热量。影响风机风量主要是风叶形状即风叶宽长度和本身偏角,风叶转速、安装角度、转速与电机及传动比等。另外,在风量一定的情况下,同种类型塔,冷却水量小的比冷却水量大的冷却效果要好些。

冷却塔的保养清洗工作内容
一、定期保养内容:
1、检查补水系统,包括阀门及浮组,如有损坏则进行更换,位置不对进行调整。
2、检查风机叶片角度平衡度、表面质量,风机轮壳外观是否腐蚀及脆化。
3、检查及修正传动部件不当噪音及异常震动,若有必要,对冷却塔轴承及传动部件加注黄油及更换轴承,认真观察油位及油色。如有损坏,更换新配件。
4、检查外板及百叶板表面有无残痕、变形及锈蚀等,如有问题及时处理;
5、检查散水槽内散水孔是否堵塞结垢,填料表面水垢及残渣情况及填料变形情况,如有问题及时处理;
6、检查传动部件运转情况,郭鹏学暖通。调节皮带松紧,如有问题及时处理;
7、检查管道及传动部件油漆情况,如有问题及时处理;
8、呈交任何损坏报告,由甲方确认后进行更换。
9、呈交每次检查工作内容报告单。
二、冬季保养内容
1、放掉冷却塔内所有存水(冷却塔管道内留有存水),对设备进行防冻保护;
2、停机时采用防水布对传动部件、填料及阀门等进行防水、防锈保护工作;
3、检查电机控制箱及电机接线盒是否受潮,如有问题及时处理;做好防潮密封;
4、对冷却塔外表及内部做常规清洁工作;
三、夏季保养内容
1、每天派专业维修人员至现场配合甲方负责人员对冷却塔进行开机运行情况;
2、对冷却塔进行电流及进出水温检测并记录;
3、检查冷却塔传动部件使用情况,如有异常噪音,进行维修及更换并记录;
4、检查冷却塔传动部件震动情况,如有异常震动,对风机及皮带进行调节并记录;
5、检查散水槽内散水孔是否堵塞结垢,如有及时处理;
6、检查集水盆内是否有青苔及污垢,如有及时处理;
7、检查散热填料表面是否有污垢,如有采用高压水枪进行表面冲洗;
8、检查补水系统,包括阀门及浮组,如有损坏则进行更换,位置不对进行调整。
9、检查外板及百叶板表面是否有污蚀,如有及时处理。
10、检查维修门把手有无损坏,如有及时处理。

先君怀圣德,
羌胡据西州。
争入鬼神奥,
无媒既不达。
荒林四面通,
瑞雪带寒风。
麟斗宁徒设,
葬礼难求备。
时清更何有,
杀人亦有限。
昔者庞德公,
公领试士司。

网友A(2020-02-24):
感觉大型冷却塔才划算,小的,搞这么多,省的电费,不知道得多久才能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