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速度模式没有输入就开始运动

楼主(2019-04-30):
在用安川伺服,用速度模式控制,只要使能信号一上电,电压信号还没有输入,电机就开始运动,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模拟量信号估计出现漂零现象了,测一下看看模拟量信号数值多少?你也可以把它先设置为位置控制模式看看还会不会动。排查是不是模拟量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用了内部速度控制?各个引脚什么怎么接线的?

网友C:
建议楼主检测一下CN1插头是怎么焊接的,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调一下偏置看看

网友E:
你使能端是直接短接吗0?,然后上电伺服电机就用慢慢的转动?

网友F(2019-08-09):
速度模式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