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图框行号设置

楼主(2019-04-30):
EPLANp8 2.7 行号显示是BCDEGH 而不是ABCDEFG该怎么设置,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好,要打开那个图框属性,然后再图框里面设置数字和字母就可以了,主数据/图框/打开,你对应的图框的名符号,

网友B:
行坐标和行宽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要打开那个图框属性,然后再图框里面设置数字和字母...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好,要打开那个图框属性,然...

-------------------------你那个是不是特殊文本还是 行号

网友C(2020-01-07):
怎么打开图框属性呢?我的是P8 2.7的,找不到图框属性在哪里

网友D:
这个得收藏。一口气把一件事情做好。

网友E:
行号和列号显示,除了在图框属性框中必要设置列宽,行高,列数 ,行数等之外,还得把图框放置在路径上,具体;视图--路径,把你做的图框移动到路径上即可无标题.png

网友F(2020-02-08):
学习一下一下

网友G(2020-06-06):
引用 网友E:
行号和列号显示,除了在图框属性框中必要设置列宽,行高,...

原来如此,通过你的办法解决了我的难处,赞!

网友H(2020-10-02):
好多技巧,要努力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