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8sv台达plc与TPC7062TD昆仑通态触摸屏不通讯

楼主(2019-04-30):
dvp28sv台达plc与TPC7062TD昆仑通态触摸屏不通讯

网友A:
楼主问题应该描叙的详细一点?PLC和触摸屏通讯设置的参数贴出来,方便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B:
设备管理器有个工具箱,可以选择不同品牌的PLC协议,添加父设备,之后条件台达子设备PLC ,例如串口父设备,下面条件莫迪康MODBUS 子设备,之后就画面做通讯状态,看看通讯状态报啥,然后通过设备管理器自带的上设备帮助手册通讯设置去设置就可以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C:
微信截图_20190430152653.png楼主看看这个图是你需要的吗

网友D(2020-05-31):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个图是你需要的吗

这个设置是用PLC 编程口的通信没问题,不是485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