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自动注销脚本问题

楼主(2019-04-30):
自己编写了一个分钟为单位的登录无操作(20分钟自动注销脚本,循环策略中加入脚本的方式,该方法不限制任何画面,只要登录无操作即可自动退出登录。),测试该脚本时,发现问题是,有的时候能够自动注销,有的时候弹出是否退出登录的对话框,并卡在该画面上,程序没有自动按确认键。所以觉得特别奇怪,是不是自己的脚本有问题,或者我在策略循环属性对话框中设置的循环时间为1000ms,该值是否影响退出登录对话框?请路过高手给与解答,不胜感激!以下为循环策略脚本内容:

当前时间=!TimeI2Str(!GetLastMouseActionTime(),"%X")'获取鼠标的最后动作时间

设定时间=!TimeSpanGetminutes(!TimeGetSpan(!TimeGetCurrentTime(),!GetLastMouseActionTime()))'计算鼠标最后的活动时间与当前时间的差值

时间 = $Time

if 设定时间 >=20 then

   ret1=!strComp("负责人",!GetCurrentUser())

   ret2=!strComp("操作员",!GetCurrentUser())

       if ret1=0 or ret2=0 then'判定当前的用户

           !SendKeys("{ENTER}")

           !LogOff()

       endif

   ret1=!strComp("负责人",!GetCurrentUser())

   ret2=!strComp("操作员",!GetCurrentUser())

endif

实时数据库中建立五个变量:“ret1”开关型、

                                            “ret2”开关型、

                                            “时间”字符型、

                                            “设定时间”数值型

                                            “当前时间”字符型

网友A:
ret1=!strComp("负责人",!GetCurrentUser())

ret2=!strComp("操作员",!GetCurrentUser())

if ret1=0 or ret2=0 then  '判定当前的用户

    if 设定时间 >=20 then

           !SendKeys("{ENTER}")

           !LogOff()

     endif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t1=!strComp("负责人",!GetCur...

删掉这两行多余的,但是还是原来的现象,高手帮帮忙!

网友A:
@gk2017:

既然是多余,为何要写上?而且只看到删除那两行?没看到其他的不同吗?

实在不行把循环时间改小再试试, 我这里就是这么写的,没发现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里以前我写的一个样例,一直在使用,没发现问题。

此外特别注意,一定要下载到屏里来运行,模拟环境下运行时不是100%可靠的。曾遇到很多人说遇到这个那个的问题,搞了半天却常常是在模拟环境里,我的习惯是一定下载到屏里来测试。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8/769225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里以前我写的一个样例,一直在使用,没发现问...

我就是模拟环境下运行的测试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触摸屏下载之后就正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里以前我写...

几乎所有的模拟软件都会有bug的,尤其是那些直接要用到硬件功能的函数部分,如定时器,通讯及接口的函数,编译后在屏里是靠硬件来实现的,而在模拟环境下则完全是靠软件来模拟硬件的功能,即便是大牌西门子PLC模拟软件也无法做到完全模拟不出错,一样有很多bug.  软件的东西都是这样啦,windows 系统还不也是三天两头的发布更新,不停的修复bug, 是软件都避免不了。

用模拟器来调试组态界面,系统逻辑及运算处理还是很好的,也非常方便。但仅此而已,不能完全依赖,可能的话还是要尽量直接用硬件来运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zo...

感谢高手指点,并且感谢您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