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C函数功能块

楼主(2019-04-30):
DTDZ464I7%UYQMEP]O_76IL.png信捷的plc的C函数功能块,打开里面不显示内容,是一个灰色的界面,这个是怎么弄的,是设置的密码还是程序里面做的?

网友A:
写完功能块,然后导出,导出的时候选择不可编辑,保存。

然后新建程序,使用从硬盘上导入函数功能块功能,此时导入的功能块就看不到内容了。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完功能块,然后导出,导出的时候选择不可编辑,保存。然...

那样是想修改内容了,怎么让他再显示出来呢?

网友B(2025-12-01):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