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初次实战DCS项目

楼主(2019-04-30):
将一个75t/h锅炉DCS项目实施过程记录下来,希望仪表工通过实例把理论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 以达到融会贯通独立实施一个自动化项目的目的。

1、项目简介

某小型热电厂包含三台75t循环流化床锅炉,两台12MW汽轮机组。整个热控项目大概含有1000个I/O点。

2、数据库整理

拿到数据库之后,昌晖仪表首先开始I/O点数计算和整理相关信息:按AI、AO、DI、DO分成四个部分,AI分为4-20mA,RTD和热电偶和频率信号几种,分别做上标记。一般这个工作都在Excel中完成,可以方便统计、查询,最好使用不同的背景颜色来区分。频率信号和模拟量部分要注意是否有相应的量程、单位、4-20mA信号是否需要DC24V供电等信息。

整理数据库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浏览一下,看看都包含哪些设备,哪些采集点。刚接触数据库的时候可能认为上千个点是很庞大的,随着我们对生产工艺的了解和熟悉,慢慢就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多,因为大部分都是经常用的。如果发现有不了解的,应该及时与设计院或者甲方沟通,弄清楚,防止以后带来问题。

还可以有一个方法帮助我们尽快熟悉系统和设备,那就是对照热控系统图纸,这个图纸按照工艺分成若干份,比如锅炉汽水系统、锅炉风烟系统、锅炉给水系统、除氧系统、锅炉连排系统等,数据库中的每个点都应该清楚地标记在图纸上,比如汽包水位一般采用三个测量点,都标记在汽水系统的图纸上,给水系统中也会标记。先熟悉工艺流程,再熟悉设备,通过设备就能知道数据采集点了,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困难了?

3、硬件配置

下面我们来把数据库的点整理到具体的I/O通道,就是分配测点。对于接触DCS的仪表工而言,必须清楚明白:计算机就是根据你分配的点的位置和类型,来采集数据,然后进行方案运算的,所有接下来的DCS硬件配置工作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差错。DCS硬件配置工作分为分配测点、分配操作员站、绘制网络系统图、端子接线图四个环节,昌晖仪表在下面一一介绍。

◆ 分配测点

先把特殊的要求或设备分检出来,处理完之后再进行一般设备的配置,这样会提高效率,也防止遗漏,因为在配置一般设备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遍检查,如果有遗漏就可以及时增补,反过来做呢?也许更好吧,总之,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是最终的目的。好了,下面说一般设备的配置,这里有几个原则:
①相同的测点尽量分配在不同的卡件上。这样做是为了分散风险,假如某个模块更换或者有故障,另外的模块还可以监视相同的测点。
②相同的设备尽量分配在同一个控制站中。这样的分配是为了尽量减少站与站之间的数据链接,降低复杂程度和故障点。
③站与站之间如果有变量的交换,最好使用硬接线的方式,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增强系统稳定性,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因为这样做至少占用两个通道,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因此可以根据情况考虑,如果需要交换的变量很多,那只能采用网络变量的方式,通过上位机软件的功能来完成数据交换。
④每个模块应留有1-2个备用通道(这就是常说的冗余),不多说了,这里为了适应系统的更改,因为用户如果增加了测点,找不到通道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因此这是必需的,一般招标书里面也会有提及。
⑤每个控制站的每种类型卡件应该留有1个备用。
⑥在数据库增加三个字段,站号,模块号和通道号,这样就把每一个数据点都分配到具体的模块的不同通道里,不能有重复。

根据控制系统的特点,每个控制站会有一定的负载能力,也就是说能接入的模块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考虑分成几个控制单元和机柜。本系统点数比较少,每台锅炉3个主控单元即可满足控制要求。

完成以上工作后,整个系统的配置基本上就已经搭建好了,在提交最终配置结果之前,一定要仔细把上面的工作“过一遍”,对每一个步骤都需要重新验证一下,数据库整理的时候是否由于误操作把某些数据隐藏了?或者不小心删除了?在排序的时候是否把数据弄乱了?对于一个刚刚
开始工作的工程师来讲,这样的低级错误是肯定要犯的,没关系,不要气馁,借用一句话:错了就改,改了再犯,犯完再改,千锤百炼嘛。然后再对照系统图,找到数据库中的每一个点的位置,看看有没有特殊的点或者设备,需要怎样处理? 最后根据分配原则重新计算一下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满足要求。

当你对上面的工作确信无误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配置硬件,也就是给系统配备采集卡件、主控单元、机柜、操作员站等设备。

网友A:
非常受教,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