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需求怎么选择设备呢?

楼主(2019-04-30):
最近接触了一个项目,是做鼓式刹车片的自动上下料。

技术目标:  实现鼓式刹车片压机自动上料,自动下料,封闭式生产,多台压机共用一机械手。压机自动化包含但不限于自动称重,称重后物料由料仓或小车送到压机模具腔内,耙平,模具面上刷灰,压机合模保压的时间内,完成其余机台上料动作,压机保压时间结束,将压好的刹车片取出,堆码到指定的位置,并再次上料,如此依次执行。

目前称重、上料、耙平物料、刷灰都是人力,这个压机的运作和下图类似,楼主想实现图中的那种:先物料称重,然后气缸推动料仓到模具上面,打开料仓,粉末掉到模具上,一个料仓可以对多个压机送料。然后另一个机械手自动耙平,并且对模具面刷灰

物料压缩完毕后,由机械手进去把成型的刹车片拿出来,一个机械手对多台压机,要加轨道滑台

楼主设想的是,一台称重机+一台可以给多台压机送料的机器+一台机械手+轨道滑台,

  1. 这种方法可行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2. 这样的设备如何报价呢?整条预算大概多少钱,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下成熟的设备

  3. 采用国产的机器人质量怎么样,可靠吗

网友A:
承重精度要求多少,机械手是不是可以用控制卡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重精度要求多少,机械手是不是可以用控制卡来代替

估计原料5KG吧,机械手我想选多关节的成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承重精度要求多少,机械手是不...

承重托利多称重,精度高,就是看楼主的成本了,机械手成本多少,如果可以ABB和库卡机器人都可以。

如果成本低,就选国产的

网友B:
留个联系方式,说不定,可以全部搞定哦

网友C:
这样的设备国内有厂家可以搞定,我在现场看见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个联系方式,说不定,可以全部搞定哦

你好,可以给出方案和报价吗? 591658456,可以联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个联系方式,说不定,可以全部搞定哦

你好,可以给出方案和报价吗? 可以联系下

网友D:
如果使用机械手的话,可能需要两套系统,称重和机器人。这个应该可以使用一套系统来做才是最方便的和经济,使用基本的64轴设备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