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端口无输出

楼主(2019-05-02):
台达一体机,能输入无输出,Y1-Y4可测电压23v其余端口无电压输出,在线监控无异常

网友A:
是不是端子烧坏了,我上次遇到过汇川的PLC 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B:
接线有无异常

网友C:
J具体是哪一款,因为数据有好几个COM端,你要确定那几个COM 点并线 同时 ,你需要检查plc的输出指示灯是否处于亮的状态,不要只是盯着程序看

网友D:
输出口COM端与外接负载要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J具体是哪一款,因为数据有好几个COM端,你要确定那几个COM 点并线 同时 ,你需要检查plc的输出指示灯是否处于亮的状态,不要只是盯着程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端子烧坏了,我上次遇到过汇川的PLC 也是这种情况

买的新的都没用怎么会坏

网友E:
楼主程序没有看出问题,建议楼主上传接线端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程序没有看出问题,建议楼主上传接线端子图

输出端应该没问题,com端与对应Y输出,应该需要外接电源吧

网友D:
程序需要建立在硬件基础上的,你的几组输出共用一个COM端,如果你想对应这几组输出高电平,COM端接入高电平,反正,如果你想对应几组输出低电平,COM端接入低电平。这样组合很灵活。

网友F:
程序找不到异常  可以看看外部接线图

网友G:
应该是接线的问题,建议重新接线,一个一个端子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