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的24v0v与电源的24v0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03):
我手头上有台PLC的FX1N,发现有自带电源的24v和0v,这个和电源的正负极有什么区别么,接线可以随意接么

网友A:
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不能混接到一起。那样会没有反应。不同的源

网友B:
最好不要混接,一个是外部提供的24V,一个是内部提供的24V,内部24V驱动能力不会太大,所以才需要外部提供

网友C:
请教下,不都是内部提供的24V电源吗?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混接,一个是外部提供的24V,一个是内部提供的...

网友D:
自带电源的24v和0v?

你就认为这个就是PLC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独立的直流电源,不过它的容量有限,一般很小,具体多少就要查看CPU的参数了。注意容量后用法与外部我们自己购买的电源一样的用法。

网友E:
正负极不能接错,如果接错,严重的会造成PLC损坏,轻则PLC电源保护,

不建议使用PLC内部电源

建议使用PLC外部电源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不都是内部提供的24V电源吗?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最好不要混接,一个是外部提供的24V,一个是内部提供的... 内容的回复!-------------------------

一般驱动继电器类似的负载,就使用外部开关电源与输出形成回路,驱动能力强,PLC内部电源毕竟容量有限,如果是少量两三个模拟量信号电源,建议使用PLC输出的电源供电,比较纯净,干扰小。

网友F:
可以外接24V和0V

网友G:
PLC24v电流小,德电源跟住自己机台使用电量而购买

网友H:
找个手册自己看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I:
PLC自带电源容量较小,如果负载不大,可以直接用这个电源。外部电源可以省了。若都要用,两个电源负极连在一起。

网友J:
还是不要接,以防止短路造成损坏,接个外部电源,一定加保护。这样做到万无一失,避免不必要的损坏

网友K:
个人建议还是用外部的好,负载多的时候内部电源会不够用。所以还是直接用外加电源。但是你要考虑同源,不同源的话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网友L:
三菱FX1N

自带电源:DC24v

外部电源:DC24V

区别:1。PLC自身的电源,电流较小,负载大了的话会损坏PLC,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自带的电源,做测试的时候,可以使用,比如接一个24V的LED灯珠,按键灯这些可以使用。

          2。外度电源,电流较大,可以带大负载的东西,比较中间继电器,电子阀,控制交流接触器。

接线:不可以共用

网友M:
一般PLC自带电源用于PLC本体的输入点做电源,输出电源采用外加电源

网友N:
内部电源只能接少量的传感器负载,多了要用外接电源

网友O(2019-06-26):
PLC自身的电源,电流较小,负载大了的话会损坏PLC,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自带的电源,做测试的时候,可以使用,比如接一个24V的LED灯珠,按键灯这些可以使用。

          2。外度电源,电流较大,可以带大负载的东西,比较中间继电器,电子阀,控制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