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伺服总线怎么控制电机转动

楼主(2019-05-03):
我手里有一套AS228T和可以总线控制的伺服驱动器电机,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进行1控制,新手入门,有没有大神指点详细操作,教程链接发一个也可以,感谢大神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软件,用的那个通讯协议。

台达的有很多,有canopen运动控制协议。编程软件是CANopen Buil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软件,用的那个通讯协议。台达的有很多,...

对,用的是台达ISPSoft里面的CANopen Builder的,程序应该没问题,就是之后的步骤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软件,用的那...

哪里不明白,这个需要互相转,也就是D转M,M转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软件,用的那...

CANopen Builder是一个编程软件,你用的那个版本6.2还是6 .3

网友B:
建议去官网上下载一个使用手册,上面讲的很详细,只有你自己去看过之后再问大家,这样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才能刻骨铭心

网友C:
用ISP-SOFT软件 再加上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