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9-05-03):
求力控与变频器(三菱、士林都可以)通讯案例,我现在用的是MODBUS RTU通讯格式,电脑是USB转232,然后232转485,485接变频器,求高人赐教

网友A:
这个很简单,查下两者的地址和存贮的参数,马上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就是可以做到的人这个情况

网友C:
首先你需要对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对应电脑串口与变频器匹配,然后根据手册上寄存器地址了解参数信息,找一个Modbus调试助手直接写入数据,如果成功,再进行后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对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对应电脑串口与变频器匹...

有什么好的串口助手吗?介绍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首先你需要对变频器参数...

网上下载一个MODBUS调试助手,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