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QD75P1接线相关

楼主(2019-05-03):
各位大神:

              现在小弟遇到个问题,在使用QD75P1的时候,如何与步进电机驱动器进行接线,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明白,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差分端子,只有脉冲和方向

网友A:
步进驱动器就是脉冲+方向。

楼主不明白什么是差分端子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m/d/533069_1.htm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B:
楼主的步进驱动器估计只支持集电极输入,建议更换差分集电极二者都支持的驱动器,否则这个实验没法做

网友C(2019-06-26):
步进驱动器就是脉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