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控制电路故障分析

楼主(2019-05-03):
SEW变频器控制电路故障分析

SEW变频器给异步电动机供电(电压、频率可调)的主电路提供控制信号的网络,称为控制回路,控制电路由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将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的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等组成。无速度检测电路为开环控;在控制电路增加了速度检测电路,即增加速度指令,可以对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进行更精确的闭环控制。    SEW变频器(1)运算电路将外部的速度,转矩等指令同检测电路的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比较运算,决定逆变器的输出电压、频率。

SEW变频器(2)电压、电流检测电路为与主回路电位隔离检测电压,电流等。    SEW变频器(3)驱动电路为驱动主电路器件的电路,它与控制电路隔离,控制主电路器件的导通与关断。    SEW变频器(4)I/O电路使变频更好地人机交互,其具有多信号(比如运行多段速度运行等)的输入,还有各种内部参数(比如电流,频率,保护动作驱动等)的输入。    SEW变频器(5)速度检测电路将装在异步电动机轴上的速度检测器(TG、PLG等)的信号设为速度信号,送入运算回路,根据指令和运算可使电动机按指令速度运转。    SEW变频器(6)保护电路检测主电路的电压、电流等。当发生过载或过电压等异常时,为了防止逆变器和异步电动机损坏,使逆变器停止工作或抑制电压,电流值。   逆变器控制电路中的保护电路,可分为逆变器保护和异步电动机保护两种,保护功能如下:

  (1)逆变器保护   ①瞬时过电流保护,用于逆变电流负载侧短路等,流过逆变电器回件的电流达到异常值(超过容许值)时,瞬时停止逆变器运转,切断电流,变流器的输出电流达到异常值,也得同样停止逆变器运转。   ②过载保护,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超过规定时间,为防止逆变器器件、电线等损坏,要停止运转,恰当的保护需要反时限特性,采用热继电器或电子热保护,过载是由于负载的GD2(惯性)过大或因负载过大使电动机堵转而产生。   ③再生过电压保护,应用逆变器使电动机快速减速时,由于再生功率使直流电路电压升高,有时超过容许值,可以采取停止逆变器运转或停止快速的方法,防止过电压。   ④瞬时停电保护,对于毫秒级内的瞬时断电,控制电路工作正常。但瞬时停电如果达数10ms以上时,通常不仅控制电路误动作,主电路也不供电,所以检测出后使逆变器停止运转。   ⑤接地过电流保护,逆变器负载接地时,为了保护逆变器,要有接地过电流保护功能。但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需要装设漏电保护断路器。   ⑥冷却风机异常,有冷却风机的装置,当风机异常时装置内温度将上升,因此采用风机热继电器或器件散热片温度传感器,检测出异常后停止逆变电器工作。   (2)异步电动机的保护   ①过载保护,过载检测装置与逆变器保护共用,但考虑低速运转的过热时,在异步电动机内埋入温度检出器,或者利用装在逆变器内的电子热保护来检出过热。动作过频时,应考虑减轻电动机负荷,增加电动机及逆变器的容量等。   ②超速保护,逆变器的输出频率或者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超过规定值时,停止逆变器运转   (3)其他保护   ①防止失速过电流,加速时,如果异步电动机跟踪迟缓,则过电流保护电路动作,运转就不能继续进行(失速)。所以,在负载电流减小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上升或使频率下降。对于恒速运转中的过电流,有时也进行同样的控制。   ②防止失速再生过电压,减速时产生的再生能量使主电路直流电压上升,为防止再生过电压电路保护动作,在直流电压下降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下降,防止不能运转(失速)。

SEW变频器MFE52B系列型号:

SEW变频器 MFE52B/MM03D-503-00  SEW变频器 MFE52B/MM05D-503-00  SEW变频器 MFE52B/MM07D-503-00

SEW变频器 MFE52B/MM11D-503-00  SEW变频器 MFE52B/MM11D-503-00 SEW变频器 MFE52B/MM30D-503-00

SEW变频器 MFE52B/MM07D-503-00 SEW变频器  MFE52B/Z26W/AF0

  堡盟绝对重载编码器提供轴的绝对角度位置,例如电动机中的转子轴或集装箱起重机上的电缆卷筒。单圈编码器获取编码器轴一圈内的绝对位置,而多圈编码器另外提供编码器轴完成的圈数。通常,在调试期间执行绝对编码器轴位置的参考。以这种方式,消除了在通电之后对参考行程的需要。

 Baumer Group(堡盟集团)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设备(搬运、装配和机器人,图文机械,包装机械,纺织机械,机床,医疗与实验室技术,半导体)、农业、工厂建造(食品和饮料行业,电梯行业,石油和天然气,钢铁,化工,水处理和废水处理)、驱动技术、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机,太阳能)、交通运输与物流(起重机和起重设备,轨道车辆,重型车辆)等行业和领域。

堡盟在重载编码器领域拥有60多年的丰富经验,在缩短设备停机时间、提高系统可用性和提升产品质量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的坚固型编码器、可靠的离心开关和最优化的安装附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 增量式编码器适用于极端应用条件下的重载(HeavyDuty)增量式编码器

编码器    AMG 11 D 29 Z 0

编码器    AMG 11 P 29 Z 0

编码器    AMG 11 S 13 Z 0

编码器    AMG 81 P 29 Z 0

编码器    HMG 11 P 29 Z 0

编码器    HMG 11 P 29 H 1024

编码器    HMG 11 S 13 Z 0

编码器    HG 16 MD 512 I

编码器    HOG 8 DN 1024 CI

编码器    HOG 9 DN 50 I

编码器    HOG 9 DN 400 I

编码器    HOG 9 DN 1024 I

编码器    HOG 10 DN 600 I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17K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16H7 KLK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16H7 KLK-AX

编码器    HOG 10 DN 2048 I

编码器    HOG 10 DN 2500 TTL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 FSL n=967rpm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 FSL n=1978rpm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 FSL n=2012rpm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 FSL n=2060rpm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 ESL90

编码器    HOG 10 DN 1024 I + ESL93

编码器    HOG 10 DN 2500 I + DSL.E

编码器    HOG 12 DN 1024 CI

编码器    HOG 60 DN 10000 CI

编码器    HOG 71 DN 1024 CI

编码器    HOG 71 DN 1024 TTL

编码器    HOG 100 DN 5000 I

编码器    HOG 100 DN 10000 I

编码器    HOG 131 DN 2048 I

编码器    HOG 131 DN 3072 I

编码器    HOG 163 DN 4096 I

编码器    HOG 86 FP7 DN 2048 I

编码器    HOG 86.2 M TH6 DN 2048 I

编码器    HOG 9 G DN 1250 I / DN 1250 I

编码器    OG 8 DN 2048 CI

编码器    OG 9 DN 1024 I

编码器    EEX OG 9 DN 1024 I

编码器    EEX OG 9 DN 2048 I

编码器    OG 60 DN 10000 CI

编码器    OG 71 DN 256 CI

编码器    OG 71 DN 1024 CI

编码器    OG 72 DN 1024 CI

编码器    OG 72 DN 1024 R

编码器    OGS 72 DN 1024 R

海森博格(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品牌:LenzeEA-Elektro AutomatikSiemensFlir、Megger、Sonel S.A、FlukeAnritsuTelemecanique、Baumer、Tektronix、Keysight Technologies、BK Precision、Aim-TTi、Phytron、Sumitomo、Rohde Schwarz、Proceq、 Pico Technology、SEW等等

(tell:一三六 九一九零 二零零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