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放大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9-05-03):
我手里有一台三菱FX1N-MR的PLC,控制几个电池阀,写好程序,接上PLC放大板,可是电池阀该动作时没反应,以为是电池阀坏了,换了一个也没动作,PLC没问题,最后是发现放大板的问题,如下图

这是PLC放大板,承接PLC和电池阀的,起保护作用             FX1N型,程序写好了

举个例子,当PLC控制Y4的电池阀Q4动作,但是电池阀没亮,即电路没通,如下图的接法

图中的继电器为放大板,没有接通Y4和Q4之间的电路,当Y4和Q4直接对接,电池阀就动作了,也就是说这个放大板没接通,不知道为啥,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根据的接线图,建议楼主com端接上0V,试一试。

楼主的com端没有接入0V,不建议楼主使用PLCnr内部电源。

网友B:
PLC输出Com端需要接入低电平,从你保护器上端24可以看出,你的保护器是NPN型输入,即PLC需要输出低电平

网友C:
COM点也要接0V

楼主:
感谢大神,可以了

网友D:
PLC提供的直流24V恐怕只能带动传感器,带电磁阀可能不行。

网友E:
这个就是电路原理基本原理,必须要有高低电平,才能在负载两端形成电压

网友F:
很明显PLC输出公共端COM没有接0伏,即输出点没有串到线路中。所以即使PLC程序中已有输出信号但Y点只是在做无用功就是没有负载

网友G:
为什么我做西门子PLC供应的总是给我删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