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通风系统具有哪些特点,我们来聊聊

楼主(2019-05-04):
诱导通风系统的特点1) 节省空间,减少工程投资一般诱导风机箱体仅250mm高,可在梁间布置,直接吊挂于楼板下,有效降低设计层高约400mm以上,减少地下工程开挖和浇筑混凝土等施工费用,降低投资;避免了风管与其他管线(电缆桥架、消防喷淋管道等)的交叉问题,也使车库内空间开阔,布局简洁美观。由于诱导系统的排烟风管不再兼作排风管,故排烟管内风速可加大至15~20m/s,每个排烟口的覆盖半径可达30米,最终使排烟管的尺寸和布管密度较常规做法大幅减少,可相应的把排烟管布置在室内四周沿墙或其它不占用通行的位置。2) 施工简单,安装灵活诱导风机体积小,重量轻,无需接管;安装形式灵活多样,纵吊、横吊、壁挂均可;单相220V电源,配线简单。3) 管理方便,节省运行费用由于无通风管路,送、排风风机所需风压降低,电机功率随之下降,有效解决运行费用高的问题,避免采用传统通风系统形式,业主或物业分时段运行、甚至不运行带来的车库内部空气质量差的矛盾。同时,诱导通风系统运行噪音低,维修量小。当车库具备良好的自然进风条件时,如有直接通向室外的车道、疏散出口或设有百叶外窗,可以不设机械送风系统。使节能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节约,更加节省高品位能源。4) 通风效果好诱导通风系统能够有效扰动周围空气,增加车库上、下部气流紊动,使沉积于车库下部的有害气体随气流向排风口流动,解决了下部排风口设置困难的问题。同时,有利于排除车道两侧的有害气体,不易产生死角,空气品质好;喷嘴方向可以随时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建筑形式;室内空气分布均匀,有害物经稀释后平均浓度降低。智能型诱导风机自带CO感测探头,可以对风机附近空气的CO浓度进行采样,由反馈信息自动控制诱导风机的启停。因此,诱导通风系统仅靠诱导风机单独运行(送、排风风机停止运行)也能使室内空气流动,避免出现局部空气质量恶劣的情况。这种方式较好地满足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第5.5.11条要求。诱导通风系统布置的原则1) 合理设置主干线为设置出稳定的活塞式空间,要因地制宜,根据工程实际形状及进、排风口的部位,先设置主干线,再设置辅助喷嘴对空气进行搅拌,避免污染物在近地面处积聚、产生死角。综合考虑车位的分布和车尾(污染物排放处)的方向来布置喷嘴,尽可能使清洁空气主流场位于主车道上,而将辅流场布置在停车位上,与主流场风机形成一定夹角,及时稀释汽车入库过程中尾气排放的有害物。2) 防止气流短路由于地下车库中送、回风竖井的布置受地面建筑等许多因素制约,有时送、排风口相距很近,这时就需要利用喷嘴来虚拟分隔,设置好流程,防止短路。3) 选择相应的喷射角度在布置喷嘴时应考虑因层高不同而调整喷嘴的安装倾角(与水平面夹角),如层高h≤4m则取15°;4<><><p="">4) 诱导风机的间距设置“以允许的射流最小边界速度来确定作用宽度,以允许的最小核心速度(即末端控制风速不小于0.5m/s)来确定射流接力长度”来确定布置间距,这两个控制参数即可确定单个射流的作用面积。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应用场所有不同的布置参数,要避免以往纯粹按单个诱导风机的作用面积来布置的现象,应结合具体情况分析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