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总线控制连接不成功呀

楼主(2019-05-04):
我通过总线控制伺服电机,AS228T与ASDA-A3通过CANopen连接,通过CANopen Builder连接,plc的CAN+和CAN-分别于CN3接口的引脚1 2相接,另一个网口12引脚接120欧电阻,如何在线模拟显示如下:

不知道怎么解决,第一次接触总线控制,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连接失败,1硬件接线,2.参数设置 3,软件参数设置

网友A:
建议楼主分享硬件接线图,还有参数设置多少

网友B:
你跟着手册进行参数设置,程序下载完成和参数设置完毕,需要进行重新上电操作

网友C:
首先检查一下接线没有问题,其次看看参数设置,排查一下

网友C:
还有就是遇到这样通信问题,一次不成功不要紧张,或许就是你忽视了某个小细节造成的,就像3楼所说,跟着手册进行,这种都很常用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接线没有问题,其次看看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