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触摸屏进入有密码

楼主(2019-05-04):
有一台触摸屏,启动双击屏幕进入有密码这个怎么破解密码呢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如果不需要原来的工程就可以自己编写一个工程,用脚本清除密码,例如:

result1=" "

!FileIniWriteValue("\harddisk\mcgsbin\user\setup.ini","启动信息","启动配置密码",resul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