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9-05-04):
(图片)

网友A:
这个不晓得呀

网友B:
没见过,单看结构有像模拟量给定信号输入转换控制板。

楼主:
这个是ACS800替代光纤通讯的模块,在灰尘大的地方替代光纤通讯效果很好,这是从机器上拆下来的,但是不知道型号,故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B:
型号就是板眉上一条数据。直接问ABB或阿里巴巴淘宝线上寻找,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