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2094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9-05-04):
我有一台AB的伺服驱动器,速度低于1600转时,运行一切正常,速度大于1600转时立即报警E19.各位朋友谁遇到这种问题,欢迎指导。更换了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检查了电缆都没有解决。用程序驱动时出现这种问题,直接用指令驱动也是不行啊。谢谢

网友A:
三菱plc产品 CG系列芯片现货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