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在过程自动化中的作用

楼主(2019-05-04):
     将两个不同制造商生产的控制器通过以太网进行连接在一起,或者与第三方的工作站相联,结果会令人非常失望。为什么在使用Ethernet 和 TCP/IP时,它们之间不能进行通信呢?
  Ethernet and TCP/IP不会减少对现场总线标准的需要,相反,还会促进。不能集成的原因是Ethernet and TCP/IP仅仅占协议的一半(准确地说4/7)。
  协同工作能力(Interoperability)不仅仅是将两个元件连接在同一根线缆上而毫无冲突。他们必须能进行相互之间的通信。Ethernet只能处理7层中最下面的2层,TCP/IP能处理再上面两层。Ethernet and TCP/IP能处理许多不同的协议,甚至是同时处理。在这个平台上有超过2000个协议:http、ftp and pop3是其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使用到的一些。它们使Ethernet功能更加强大,但同时也会引起协同工作的混乱。
  既然不管是Ethernet 还是TCP/IP都不能涉及所有的协议层,因而需要网络技术来作用于应用层(第七层),它是一个开放的标准。如果不是,就需要特殊的驱动程序才能在设备之间实现从软件或网关获取数据。
  不是所有的工业以太网都是具有所有权的,如Modbus/TCP协议使用以太网媒介和TCP/IP进行通信,在应用层采用与常用的Modbus/RTU协议具有相同的登记方式。因此,Modbus/TCP确保了一个具有协同工作能力的层。来自不同制造商的设备常采用此方式。现成的过程可视化软件现在已经支持Modbus/TCP。
  因为Modbus在事实上是个标准,但存在一些差异性,用户必须自行进行设置。至于工作站软件方面,OPC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设备之间进行对等(peer-to-peer)通信就不行了。当然这需要设备供应商提供一个OPC 服务器。Modbus和其他协议的限制在于没有可供下载编程和配置的标准。

网友A:
下载来学习,提高认知!下载来学习,提高认知!

网友B(2019-08-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