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启动时出现宏编译失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04):
步科触摸屏启动时出现宏编译失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写的是触摸屏宏有错误,需要修改,编译出错后,应该有提示你的错误是哪里

网友B(2019-06-06):
宏是C语言编译器,需要看具体报错信息。

网友C(2019-07-18):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启动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就这样子

网友D:
选择桌面快捷启动图标,右键点击属性,选择兼容性,在里面设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不会启动时出现这个提示了。

网友E(2020-09-05):
引用 网友D:
选择桌面快捷启动图标,右键点击属性,选择兼容性,在里面设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不会启动时出现这个提示了。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
 进来逛逛,学习学习

网友G(2021-02-20):
确定是因为没用管理员方式运行导致的吗?

网友H(2022-02-23):
引用 网友D:
选择桌面快捷启动图标,右键点击属性,选择兼容性,在里面设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不会启动时出现这个提示了。

的确如此!感谢

网友I(2024-03-18):
引用 网友D:
选择桌面快捷启动图标,右键点击属性,选择兼容性,在里面设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不会启动时出现这个提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