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abb机器人的工件坐标的坐标原点??

楼主(2019-05-04):
如题所问,怎么改变ABB工业机器人的工件坐标的左边原点???

楼主:
怎么定义坐标原点呢?

网友A:
回复内容:工件坐标定义方法,三点法。 X方法上的原点 X方向的延伸点 Y方向的延伸点。

引用 楼主:
怎么定义坐标原点呢?

网友B:
实际操作中,坐标原点就是你定义起始点,三点法定义X方向后你还要回到X轴的起始点,再定义Y轴的延伸方向。XY轴的交点就是坐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