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26cpu是坏了吗?

楼主(2019-05-04):
设备上正常使用的226cpu,今天突然就不能用了,而且灯一直在闪烁,我把所有输入输出模块都拆了,只接电源,依旧是这样。测量220v电源正常,plc上DC24V电源不正常,只有不到10V的电压。请各位给帮忙判断一下一下故障,最好能指导维修一下。

楼主:
这是图片,上面的不知道怎么没显示

网友A:
这个连接软件上面,看看有没有诊断错误,如果硬件报错。软件应该会有的,,真是硬件坏了,那就准备维修吧,或者更换smart

网友B:
把PLC内部电源断开,只给PLC送220V,观察一下

楼主:
是电源板坏了,找个维修的师傅给修好了。

网友C:
回复内容:原来如此

引用 楼主:
是电源板坏了,找个维修的师傅给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