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仪表机柜使用36平方的接地线吗

楼主(2019-05-05):
有仪表机柜使用36平方的接地线吗

最近厂家给出一项改造 :把原来16平方的接地电缆改成36的

感觉这线也太粗了。

网友A:
还有36平方的线,不是35平方?

楼主:
可能是35吧

你有用过?

引用 网友A:
还有36平方的线,不是35平方?

网友A:
回复内容:没有,不过相线大的话超过70平方用35的地线也没啥,就是不好接

引用 楼主:
可能是35吧你有用过?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还有...

网友B:
仪表机柜没有那么大的容量,一般最大用16平方的接地线就已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