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欧M508控制器读取多圈编码器数值问题

楼主(2019-05-05):
首先:通过近几个月对翠欧控制器的使用,越发感觉此控制器虽小但精悍,功能强大,集成度高,在运动控制领域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最近的工作中,出现一个小问题,总是无法快速解决,询问北京/天津/南京的代理的技术支持,均不能很好解决问题,往往一问过就石沉大海,深感国内代理厂家技术能力欠缺,客户体验不好,借此机会将此问题发在工控网上,共勉学习。

  1. 使用是M508 P849控制器

  2. 多圈编码器使用的是长春禹横的HKD-4C-17X7GF-G05SL-D-5m型号编码器(SSI)

  3. 机械手有齿轮比,1:40,我需要实际显示角度0-360即可,此时编码器应为0-360×40;

  4. 目前设置为

    BASE(5)
    ATYPE=48
    ENCODER_BITS=17+256*7
    UNITS = 131072*40/360 此方法倒是可以通过MPOS记录转动角度,但无法解决断电后数据保存问题,另ENCODER_BITS=17+256*7本身按照帮助文件里的说明256 * n (0<n<7),也是不对的;

  5. 有人告诉我设置 ATYPE=105,M508直接报错,Parameter out of range!

  6. 其实我只想知道SSI形式的多圈编码器通过翠欧控制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常的方式,或者说翠欧控制器能不能保存记录多圈编码器数值(SSI)这个简单的问题似乎都没有人正面的回答我。

网友A: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编码是机械式编码,每一个位置唯一性编码,无需断电保存。每次上电读到的就应该是当前位置的编码,与前面历史无关。

楼主(2019-06-20):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B(2019-07-29):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关注!

楼主 我最近刚刚接触trio 连接海德汉编码器 请问程序要怎么编写呀 帮助文件里的例子太短了 求教楼主

网友B:
楼主大大在吗

网友B(2020-02-15):
大佬 加个好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