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9-05-05):
上面问题是个难题,请懂的大佬帮助,有偿服务,可以线下沟通

楼主:
图片.png有哪位大佬懂的请联系,有偿服务。

网友A:
直接用触摸屏读取吗,我用PLC处理过

网友B:
用宏指令里面的stringMid函数提取

楼主:
没有用PLC来处理,函数也不好处理,有哪位大佬有办法,可有偿服务,谢谢。

楼主:
是屏幕直接读取的,有办法处理的联系我

网友C:
有偿就去工控速派,有偿是多少???

网友D:
先看些读回来的字符串保存在RW区,然后通过字符显示,输入不同的数量来分开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