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交流伺服驱动器接入直流电源就报故障

楼主(2019-05-05):
谁遇到过,施耐德交流伺服驱动器接入直流220V电源就报故障,按道理驱动器交流会整流成直流,结果不行。

网友A:
这个整定是驱动器内部整定的,楼主直接接入直流肯定不行的

网友B:
初中生也应该知道交流和直流是两回事吧。驱动器内部是会把交流整流为直流来驱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输入直流电。可以直接输入直流电压的驱动器,在型号上会有特别的标注。

理论上,交流220V,在驱动器内直接整流出来的不是直流220V,而是220*1.414=310V,实际情况会略低一点,单相的220V会低得多一点,但一定明显高于直流220V。就算你你绕开了驱动器上所有电源输入保护检测的环节,直接把直流220V输入,对于驱动器来说,也应该是电压不足的。

网友C:
概念混绕了吧

楼主(2019-08-08):
引用 网友B:
初中生也应该知道交流和直流是两回事吧。驱动器内部是会把...

只能说明你是学生或者老师,没有实际使用经验,实际工程应用中大多数交流伺服电机都是用直流电输入,为什么,因为工程必须要交直流冗余电源,自己去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初中生也应该知道交流和直流是...

是不是大多数,接触的范围或许有很大区别。可以交直流混用的,一定会有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