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时遇到一个问题,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9-05-05):
为什么只有当s13步骤SET时m43线圈才接通,不应该是m8000有输出就一直接通嘛?

网友A:
你这是用的步进梯形图写的  不用步进STL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的步进梯形图写的  不用步进STL应该没问题

-------------------------正解

网友C:
S13             SET  M43

M8000        OUT M43

你的M43 一直被M8000 输出着,M8000是常闭点,你可以看看在M8000中间加一个常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的步进...

用步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网友D:
这个程序是楼主自己编写的吗?

这是典型的顺序控制方式,STL

编写的程序,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E:
最基本的需要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是楼主自己编写的吗?这是典型的顺序控制方式,S...

是自己编写的,之前用西门子的比较多,三菱第一次用

网友E:
步进程序就是只能运行当前激活的步,这样逻辑性强,排查问题有顺序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个程序是楼主自己编写的吗?...

STL为步进接点指令,其功能为接点驱动,标示一个状态的开始,激活其后面的步进程序。

网友F:
在步进梯形图中,把状态S当作1个控制工序,在其中编写输入条件和输出控制的顺控程序。

由于工序推进时,前工序就转为不动作,所以可以按各工序的简单的顺序来控制机械。

网友G:
这个问题监控不就看出问题了吗?最基本的需要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步进指令的优势,不用考虑双线圈,未激活的步不被C...

楼主:
步进指令我是知道的,到这步才执行里面的步骤。问题是我的m8000 输出一个m43线圈,是写在两个步骤中间的,照道理不是RUN状态就直接输出M43了嘛,现在就是,我在有用到M43的触点的步骤被激活时,M8000才接通M43。这里很不是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I:
💪 步进指令我是知道的,到这步才执行里面的步骤。问题是我的...

写在中间的程序也属于上一步的,你肯定要执行该步才会触发里面运行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步进指...

好的,多谢!!!

网友J:
两个歩之间是没有中间程序的,是属于上一歩的内容,M43这段程序就是属于S13这歩的

网友K:
因为你这个属于步进指令,当你STL这一步通的时候才会执行下面的,不然即使是M8000通,也不会影响后面M43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