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B参数设置

楼主(2019-05-05):
台达变频器怎么设置好啊,问官方技术,也是模拟两可的回答。

变频器型号,VFD-B 3.7kw

一拖二,两台1.5KW高速电主轴,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400HZ,目前使用100HZ运行

空载正常运转,负载加工到一半的时候,电机突然停止,变频器无报警。应该不是机械卡死。因为这时候如果按下急停开关,主轴右会进入停机状态(减速停机),主轴会转动。后面改成一拖一,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先如果你不确定是变频器的参数问题,首先把产品参数备份,然后让这个参数初始化点动下是不是变频器参数有问题?然后再把你成所写进去,那他这个参数有密码锁,手册上面有有写的,记得是B参数组,认真真的看那个手册说明书(`Δ´)!

网友B:
这样情况建议楼主更换一个变频器或者把变频器加大5.5KW,

怀疑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情况建议楼主更换一个变频器或者把变频器加大5.5K...

不清楚了,一直用的是其他牌子的3.7KW的变频器,没有这个现象,换了台达的3.7KW得。问题出来了。应该不是功率问题,因为我关掉一个主轴,还是同样得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如果你不确定是变频器的参数问题,首先把产品参数备份,...

唉,说明书快翻烂了,出厂设置也恢复了。还是不行。用别得牌子的变频器,就设置几个参数就OK了。没有这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先如果你不确定是变频器的参数问题,首先把产品参数备份,... 内容的回复!-------------------------唉,说明书快翻烂了,出厂设置也恢复了。还是不行。用别得牌子的变频器,就设置几个参数就OK了。没有这现象

你就单独的让变频器空载看看怎么样?怎样排除吧?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有过载情况(变频器控制主板问题也有可能造成故障现象虚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样情况建议楼主更换一个变频...

楼主都设置那些参数,方便截图上传吗?

网友B:
楼主试一试50HZ运行应该没有问题,如果100hz,楼主需要修改一些参数,

01-00 最高操作頻率設定 50.00~400.00 Hz 60.00
01-01 電機額定頻率設定 0.10~400.00 Hz 60.00

这些参数都设置了吗?,如果还不行,那就建议楼主更换变频器吧。

另外楼主以前用的都是什么变频器,是中频变频器吧。

不是普通的变频器吧,台达这款变频器属于低频变频器。

网友D:
超频也,带负载力不行了

网友E:
先备份一下目前的参数文件。

00.02-10恢复出厂设置

00.09-0 输入密码

00.08-0 解锁成功

01.00-100设定频率

01.01-120额度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一试50HZ运行应该没有问题,如果100hz,楼...

变频器返厂了,厂家技术说可能是变频器主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一试50HZ运行应该没有问题,如果100hz,楼...

以前同用型的,欧瑞F100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频也,带负载力不行了

呵呵,带两台不行,带一台也不行哦,3.7KW的变频器带额定2.2KW的恒转矩高速电主轴,还是在100HZ频率段运行,厂家技术远程调试一上午后暂时判定可能主板问题,返厂更换了

网友F:
想学习怎么识别序列号,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