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布局中为什么视口显示空白呢?

楼主(2019-05-05):
  有时我们使用浩辰CAD软件打开图纸进入布局后,有些视口可以正常显示,但有些视口内却显示空白,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给大家整理一下,视口不显示内容可能有下面几种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原因:

  1、显示视口对象被设置为否

  如果显示视口对象被设置为否,视口将显示为空白。当视口显示为空白的时候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选项被关闭了。

  选中视口后,右键,就可以在右键菜单中检查和设置显示视口对象,如下图所示。

  如果布局中视口比较多,图形比较复杂的时候,可以将一些暂不操作的视口的显示对象设置为否,提升操作速度。

  一般情况下不会手动去设置这个选项,如果发现这个选项异常被设置为否,可以注意一下是不是使用的插件或专业软件功能设置的。

  2、视口太多超过数量限制

  浩辰CAD一个布局中可激活的视口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如果超过这个显示,那些视口也会显示空白,如下图所示。

  每次在讲到布局,我都会建议大家每个布局只放一个图框,不要用太多视口,但经常看到一些图纸按照模型空间的使用方法,一个布局插入了数个图框,创建了大量视口。这种图纸不仅切换布局缓慢,操作卡顿,而且还会出现有些视口显示空白的情况。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位网友的图纸就是图纸中视口太多了,达到了93个,如下图所示。

  CAD布局空间能同时显示少个视口是由变量MAXACTVP (Maxmium Active viewports最多激活视口)控制的,最大值是64。有时候视口并没有那么多,也有视口显示空白,那是因为图纸中的MAXACTVP的值被改小了,比如被改成了8。

  解决办法:

  如果MAXACTVP被修改过且视口数量少于64个,可以将MAXACTVP的值改成64。

  如果布局中视口超过63个,这些视口是无法同时显示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这些视口不会在同一个图框内,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布局进行拆分,让单个布局中的视口少于MAXACTVP。

  难道要再建一个布局,重新创建这些视口吗?

  不用!我找到一种偷懒的办法,就是复制布局。

  操作方法如下:

  1、在布局空间中右键单击布局标签,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移动或复制”,如下图所示。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复制的布局,勾选对话框底部的“创建副本”,如下图所示。

  3、点“确定”按钮,就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布局。

  4、进入原来的布局,框选并删掉一半的图框,再切换到复制出的新布局,将原布局中保留的图框删除。就是将原来的一个布局分成两个布局,每个布局的视口都不会超过64个,这样每个视口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如下图所示。

  除了上面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视口比例太大或者正好显示了图纸的空白区域,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进入此视口,双击鼠标中间全图显示,然后再重新设置视口比例和位置。

  最后总结一下,当出现视口显示空白时,先选中视口,右键检查一下显示对象的设置,然后返回布局,全选后或用快速选择,看一下有多少个视口,如果这些设置都没有问题,再检查一下视口的比例和视图是否有问题。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还是显示空白,那就需要具体图纸具体分析了。

网友A:
不错 谢谢分享 CAD 布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