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台达伺服驱动器通讯不上

楼主(2019-05-06):
plc程序没有问题,再另外一台上使用正常,现在伺服驱动器的通讯站号设置为2,通讯指示灯一直闪烁,在触摸屏上操作,plc有输出,但是伺服驱动器没有动作5_%}$AA~ZR74HJ]L{5EB3)2.png

楼主:
{6AQ~HBO~Z51$XJLT(R0`BI.png这是plc程序和伺服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A:
伺服传输速率设定为0x0001试试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线路接的不对